铣床用锯片刀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3-08-31):
铣床用锯片刀是什么材质的,硬度是多少,刀具整体材料一样吗?硬度整 个刀都是一致的吗?还是说只有齿面的硬度高。

网友:
我只接触过硬质合金的,小外径的是整体硬质合金,大一点的是在刀刃部位焊接硬质合金,硬度视合金的牌号,厂家会由你的加工材料推荐

网友:
应该是白钢的吧。材料是一样的。

网友:
我用过刀杆锯片一体的硬质合金,还有整个锯片合金的,这两种都不大,还有焊接的硬质合金,有带刀杆跟不带刀杆的,还有装刀片的。装刀片的最给力,铣的时候嗖嗖的,焊接的话还是用带刀杆的吧,这种刀不用担心端面的会不平,要是用不带刀杆的,你装的时候装不平的

补充内容 (2013-9-1 17:34):
高速钢的我没用过,我只说的我用过的,没用过的不敢评价

网友:
各种材料都有,采用什么材料的锯片要看被加工材料来定。

网友:
焊接刀片的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3-12-16):
我觉得一般都是焊接刀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