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适合加工不锈钢吗?

楼主(2013-08-31):
RT,可乐满的刀具,304/316的材料!以前加工碳钢感觉很好!不锈钢没用过

网友:
可以加工,选对刀片涂层材料就行,加切血液。我公司做304跟316L的工件时都有用U钻~

网友:
加工部分不锈钢的刀片材质是可以用来加工软钢的,反过来也可以。不知加工的是什么材料的不锈钢

网友:
费刀

不锈钢有加工硬化现象,,,,,,,费刀

网友(2013-12-30):
U钻要更换一下材质,不过304和316类似钢件是马氏体不锈钢吧
看你长径比,冷却压力
加工参数,要能甩出来……
我的经验用880很容易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A:

304与316L是奥氏体不锈钢,切削时候十分粘刀,会产生大量切削热,因此要求刀片有较高的红硬性~

网友:
选择不锈钢刀片

网友:
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