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孔精度6H与7H的底孔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9-01):
螺孔精度6H与7H的底孔有什么不同?如M20的6H精度的底孔钻多少??如M20的7H精度的底孔钻多少??

网友:
这个要查手册吧。。。。

网友:
这个和底孔关系不太大,主要是螺纹的中径的精度的变化

网友:
中经及底径公差带有差异罢了,底经没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
看手册,有解析螺纹公差问题~

网友:
要查手册才知道。好像是公差带有差别

网友:
没有绝对先进的设备,只有先进的工艺!

网友:
底孔一般可以打一样。这个与中径有关,与底孔关系不大。

网友:
底孔的大小与精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