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黄铜做铜套到底是因为其耐磨还是作为易损件

楼主(2013-09-01):
请教,用黄铜做铜套到底是因为其耐磨还是作为易损件!!小弟一直困惑不解,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主要是黄铜自润滑性比较好

网友:
防止划伤轴颈,,,,,,,

网友A:
黄铜耐磨损,我们老师是这么说的

网友(点评):
但是机械手册上没有说黄铜有耐磨的特性,锡青铜就有

网友(点评):
记错了,锡青铜耐磨性好,不好意思了!

网友:
还有在里面嵌入石墨的做法

网友:
黄铜还细分很多型号,楼主只说黄铜就太笼统,

要嘛就用牌号来说,这样才能明确讨论。

网友:
黄铜不会伤轴 是主要原因  具体情况具体定

网友:
我的理解是轴和套的配合如果两种材料一样到时候摩擦没润滑油会抱死  如果材料不一样就可以 比如铸铁和45#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耐磨损,我们老师是这么说的

哈哈!大家互相学习而已

网友:
黄铜耐磨,热导性好

网友:
锡青铜耐磨

网友(点评):
同意,一般铜套都是用的锡青铜

网友:
主要还是耐磨的作用

网友:
肯定的是不同种材料之间不容易咬合,与钢不容易磨损,
另外猜测黄铜软,跑合性好,

网友(2019-08-28):
1、作为易损件,保护其他零件
2、有一定的耐磨损效果
3、减摩

网友:
是青铜吧

网友:
因为比钢软。磨损自己

网友(2019-11-14):
保护关键设备,便于更换。自润滑是次要作用

网友(2020-05-06):
自润滑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