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20合金

楼主(2013-09-01):
五金模用的YG20.外径300要在外径的角上车一刀,用那一种刀好一点.

楼主:
碳化硼的车不动

网友:
CBN 你用的什么参数,是磨损还是崩损?
有零件图吗?

网友:
CBN加工钨合金的进刀量要特别低的,

楼主:
外径300mm就是把外径的角车上点点,车0.4这样说白了就是倒个30度边长0.4的角。我用的就是CBN车起来老火.走刀和转速都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