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槽丝锥强度差的原因是因为结构形式还是几何尺寸?

楼主(2013-09-01):
      书上讲螺旋槽丝锥时,说其强度差,听着好像是说因为螺旋槽丝锥的结构形式,想不明白,希望大侠们指点。
      即请教:假如几何尺寸相同(芯部实体部分的直径也一样),只是一个是螺旋槽,一个是直槽,也是螺旋槽丝锥的强度低吗?

网友:
旋槽丝锥应该是日本传过来的吧?
个人觉得,旋槽丝锥好过直槽丝锥,优点,利于排削。

网友:
螺旋槽丝锥最小径小于直槽的,强度就有所降低

网友:
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A:
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只是槽的排列不同的话,螺旋的强度应该比差。你想想看,要是把那些螺旋槽拉直的话是不是比直槽的更长?也就是说螺旋的被掏空了更多的实体,剩下的实体比直槽的更少。要是不好理解的话你把那些螺旋槽想象得更夸张一点,更斜一点,你会发现实体被掏空得更多!当然啦,以上都只是基于我的想象而已,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反正我用螺旋丝锥 每次新丝锥攻丝完成开始退刀的时候 就容易崩牙。。。。等一圈都蹦没了 就正常使用了。。。。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
我是M14*1.5 和 M18*1.5的丝锥。。。

网友(点评):
“等一圈都蹦没了 就正常使用了”还能用?

网友:
用途决定设计,设计决定性能。螺旋槽丝锥芯部相对较细了。如果是同样芯部大小的直槽丝锥和螺旋槽丝锥,个人感觉还是螺旋槽丝锥强度低些,就像上面的朋友说的,被掏去的实体太多了。

网友:
所谓强度是牙尖强度,谁也没有说掰丝锥玩的。螺旋槽丝锥的相对于直槽和刃倾角丝锥,螺旋槽丝锥的切削刃是最锋利的,一般来讲螺旋槽丝锥的螺旋角度是40~45°,而直槽为0°。切削前角角度根据丝锥不同而不同,切不锈钢的肯定是前角锋利,切铸铁肯定是前角小。螺旋槽丝锥又一般是加工盲孔条状铁屑,所以前角一般大一点。直槽丝锥加工粉末状切屑的材料多一些,所以相对前角能小点。但是前角这个不是绝对的。也有直槽丝锥前角很大的。牙尖强度大,自然牙不容易崩,也就是说不容易折损。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A:
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只是槽的排列不同的话,螺旋的强度应该比差。你想想看,要是把那些螺旋槽拉直的 ...

  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