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材如何快速铣削

楼主(2013-09-01):
不规则石材表面去掉20-30mm用什么刀具好啊?

网友A:
什么石材?批量大小,面积大小呢?
   以前接触过石材的切割是大锯片干的,金刚石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石材?批量大小,面积大小呢?
   以前接触过石材的切割是大锯片干的,金刚石刀片。

硬度和花岗岩差不多,但脆些,尺寸大约800x700x50mm,外表不规则,我用CNC进行表面铣削,3Kw3相电机,12mm金刚砂刀,效率低,刀也很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度和花岗岩差不多,但脆些,尺寸大约800x700x50mm,外表不规则,我用CNC进行表面铣削,3Kw3相电机,12m ...

要足够的冷却液。说白了就是磨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到用什么刀恰当啊,我是个准外行

网友:
        用槽孔让开,这个方法是最快的。我小时侯经常干还是手工的。从四周打孔,同时用力一整块就下来了。噢,没看清楚我以为是30CM呢,30MM太少了,只能慢慢铣磨了。好像听说有一种石头用腐蚀济,当做冷却液试试应该很快干掉。

网友:
刀片是金刚石沙的,所以就是磨削。刀片我不知道放什么地方去了。基体上有很多金刚石小颗粒。

网友:
直接用水刀了。。。又快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