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石块如何做成珠子?

楼主(2013-09-01):
硬而较脆的石头方块怎么能批量快速加工成珠子呢?

网友A:
把切割成方块的石头和磨料一起放在容器内翻滚,让磨料磨去方块棱角。只要功夫到,石头圆球就可以得到。
如果对尺寸和圆球度有较高的精度要求,那就再把已经得到的石头圆球用制作钢球同样的研磨设备加工。

网友B:
我知道,,,,商业用途可以详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切割成方块的石头和磨料一起放在容器内翻滚,让磨料磨去方块棱角。只要功夫到,石头圆球就可以得到。
如 ...

这个方法效率很一般,和传统的打角、中桶机、磨珠方法类似,实践中工序多,故障次数也较多;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补充内容 (2013-9-2 09:53):
请教

网友(点评):
玻璃弹珠小时候玩过没有?“铸石”这个名词知道不? 玻璃其实也是一种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商业用途可以详谈。

商业用途有的,先说说效率、成本、自动化程度的预计

补充内容 (2013-9-2 17:29):
就这和没说一样啊,切料,打角,中盘机,磨珠机;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这种速度还是慢,各个环节需要人看着啊

网友(点评):
切料,粗磨,细磨,抛光。

网友(点评):
有好的方法再谈商业用途,传统方法效率一般般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效率很一般,和传统的打角、中桶机、磨珠方法类似,实践中工序多,故障次数也较多;
还有更好的 ...

第一次听说,请教大侠

楼主:
有高手知道怎么高效将方块石头做石头圆珠吗?

网友C:
一定要用石头的吗,我估计成本会比金属还高, 用陶瓷或人造石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用石头的吗,我估计成本会比金属还高, 用陶瓷或人造石可不可以

我想搞一种快速、高效、低成本的将方块搞成圆珠的机器

网友D:
你的材料硬又脆,即便做成圆珠也是寿命不长的,成本不见得低,大家不会买的,还是换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材料硬又脆,即便做成圆珠也是寿命不长的,成本不见得低,大家不会买的,还是换材料吧

谢谢建议,我有订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