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出来面达不到要求,寻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3-09-01):
图示300的三面刃,刀片YT14,工件是钢件。铣出面很毛,要求平面光洁度3.2。各位高手朋友有什么好办法,麻烦帮忙解决下。还有厂里没有排号是YT15的,所以用哪个凑合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检查刀盘,看刀片的高度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调成一样高度,光洁度也许会好点。

楼主:
我装了4个刀片,用表把高度调节到2丝以内,转速100R/min,进给80mm/min,零件是3米的精铣Z向10丝。每次铣到一半就不好了,开始还不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先对2楼回复建议感谢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对加工表示不懂。观望。

网友:
顺铣逆铣都试试看

楼主:
我现在怀疑刀片硬度不够,有时想下0.1的下刀量也不至于这样吧。中间零件被拉毛会不会和装夹有关。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3米厂,大概1.5米以后就开始划伤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Yw1刀片,转速提高,

网友:
装夹没问题的话,机床精度要检查一下,

网友:
看图片,主轴的轴向间隙需要调整,还有就是故意的把立铣头搬一度左右

网友:
轴窜?
刀片加一块修光刃?
装夹过程中,那里是虚的,刚性不够

网友:
估计是粘刀了吧。

网友:
上面一个回答让我感到很困惑,加工的时候通常采用顺铣,请楼上那位仁兄解释下什么叫顺铣?什么叫逆铣?他们通常运用的场合?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解释完之后请您再看看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回答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洗面无所谓吮吸和逆袭

网友(点评):
呵呵,机械加工工艺手册看了没,兄弟,看过再回答我的问题,好么

网友A:
当你铣了一半的时候,这刀片接触尖头磨损了。所以光洁度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装了4个刀片,用表把高度调节到2丝以内,转速100R/min,进给80mm/min,零件是3米的精铣Z向10丝。每次铣到一 ...

刀片我觉得还可以,是否可以把转速提高了

网友C:
刀片高度调一下,精铣转速200,走刀200,光一刀就好,下刀5--10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高度调一下,精铣转速200,走刀200,光一刀就好,下刀5--10丝试试

一个刀片铣,还是装满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怎么不换涂层的刀片呢。。。如果是精铣 就用陶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铣了一半的时候,这刀片接触尖头磨损了。所以光洁度不行了。

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换涂层的刀片呢。。。如果是精铣 就用陶瓷的吧

厂里就只有那种刀片,再说也就干一件,我看到YT14适合铸件和钢件半精加工,我在想是不是刀片不合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E:
你如果刚开始铣出来是好的,说明刀片硬度没问题,可能是机床铅锤度不好,你打刀片没有用,铣到后一半就不好,是因为后刀片有切到前刀片切好的平面,你这样做,把进给方向换一下,如果机床刚性还可以,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我觉得还可以,是否可以把转速提高了

转速提高刀片磨损好快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刚开始铣出来是好的,说明刀片硬度没问题,可能是机床铅锤度不好,你打刀片没有用,铣到后一半就不好,是因为后刀片有切到前刀片切好的平面,你这样做,把进给方向换一下,如果机床刚性还可以,那就没问题!

这种办法估计行,下午去试试,还有一个问题是每次走完检查刀片,刀片磨损也严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调一下转速吧,减小吃刀量应该会好些吧!

楼主:
这是切削完,刀片刃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F:
楼主,切削的工件材料是什么,可否说下?楼主加工的工艺是不是粗铣-精铣?楼主的切削的背吃刀量多大,进给量又是多少?切削速度又是多少?回答好这些问题,我可以给您提出个建议。

楼主:
是钢件,具体什么成分,明天我去看下回你,工艺是粗铣到精铣。4个刀片,S=80r/min.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切削的工件材料是什么,可否说下?楼主加工的工艺是不是粗铣-精铣?楼主的切削的背吃刀量多大,进给量又是多少?切削速度又是多少?回答好这些问题,我可以给您提出个建议。

f=50mm/min,精铣切削深度0.1mm.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减速,大吃刀。试试。对这个不太了解,这是车床的经验,快了容易给花缠花了

网友:
提高转速,加大走刀,慢慢的试试吧

网友:
用油石背下刀尖  主要是料软 发热后就不光了   感觉转速低了  不知道你的刀盘直径  目测你的刀粒是假的!

楼主:
我用直径300的三面刃铣刀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还是床子间隙的问题吧?

楼主:
问题可能解决,这一刀走完没问题,中午和大家分享经验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目测刀片是假货。

楼主:
楼主又失败了,下午用油石磨磨吧。感觉刀片扛不住3米的距离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这是中午逆铣出来的2段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了4个刀片,用表把高度调节到2丝以内,转速100R/min,进给80mm/min,零件是3米的精铣Z向10丝。每次铣到一 ...

铣到一半不好了,说明一开始是没问题的,也许是刀片材质的问题,

网友:
进给和转速 调节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米厂,大概1.5米以后就开始划伤

要不改为刨床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f=50mm/min,精铣切削深度0.1mm.

S235JR+N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S235JR+N这种材料有什么特性,懂材料的麻烦说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减小进给,提高转速,使用好刀片

网友:
S235JR 是欧洲标准的非合金结构钢,相当于国标的Q235B ,也就是含碳量较低的碳素结构钢,用于焊接、螺栓连接、铆接结构较多.
楼主你加工完后,可以用磨头磨光,或者可以和客户交涉一下,很多图纸的光洁度都没必要那么高的。
问题可能是:1 若是你的铣床比较老,平常又少保养,那么铣这么长距离肯定不行的,这是设备的问题。
2 看你的刀片照片,磨损很厉害,应该是买了大兴货了,你可以判断一下贵公司是否正规,如果是私企小作坊之类,那刀片也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