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平衡预紧的一个很好的标准件(梅花夹,花瓣卡簧)

楼主(2013-09-01):
普通深沟球轴承存在明显的游隙,由于游隙的存在,主轴运转时就会有微量偏摆与串动,这样就是形成轴心偏摆,如此高速运转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冲击交变载荷,时间长了就会把轴承给弄坏。所以很多轴承用久了就会松垮而没法精准托举主轴。降低冲击行程是能降低这个破坏力的一个好入口,所以早先我们使用角接触轴承配合精准预紧就是为了消除游隙,所以很多文献上说角接触轴承预紧时滚子与座圈是过盈配合的,但是长久以来普通轴承只配个普通的卡簧,这样做法通常只能限位而不能提供预紧力。现在材料与制程工艺改进,我们就见到了一些精密机床主轴使用碟簧堆叠产生非常强大的预紧力。上面这种梅花碗型弹簧夹虽然无法产生强大的预紧力,但是已经可以消除大部分游隙,对轴的转动精度与寿命有超级支持力。与之对应的很常见的就是那种波纹垫圈,也是提供预紧力的。顺便它应该也可以预紧一部分轴封圈等零件。

网友:
有道理 传动轴向有间隙 不紧影响寿命 也影响机械效率

网友:
没能看懂

这个是压进去的还是旋进去的?

网友A:
接触的位置,磨损怎么样?

网友(点评):
跟转的哦,没有相对转动的摩擦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的位置,磨损怎么样?

是这样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个梅花夹是怎么安装的?

算好弹性变量,然后直接压紧去的,很简单的,但是拆就麻烦些,不过也简单,用气磨笔磨的破坏掉就好了,又不值钱,这个基本是很难完整拆卸下来的,平衡正圆预紧力是它的特点也是其难拆无从退出的缘故,但是这样设计还是利大于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