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受力~!

楼主(2013-09-01):
请教一张桌子的受力分析宽:600MM;长:800MM;高:750MM,采用方管:40×40MM材质:不锈钢201氩弧焊接而成。表面一张铺10MMPVC板。求能承重多少?

网友:
就这点信息怎么给你分析啊、、、至少搞个示意图吧~

网友:
         钢板的屈服强度X受力截面=该面发生变形的力。也可写成钢板的杨氏模量X钢板的长度=变形力
      201钢的屈服点275MPa、抗拉强度520MPa、延伸率40%
        算算看吧

网友:
要上个架子图啊~

网友:
可以说清楚点!

网友:
是呀,画个图看看,因为这算的话,主要是算几个指点能承受多大的力,台面都无关紧要!

楼主:
求能承重做少KG??

网友A:
钢管的强度比PVC板要强,所以就看10mm厚的PVC板能承受多大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的强度比PVC板要强,所以就看10mm厚的PVC板能承受多大重量了。

请问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2014-04-30):
桌子结构是怎么样的没有说明清楚没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