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你碰到这种问题,咋办呢

楼主(2013-09-01):
(图片)

网友A:
刷新就好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k1NjYwfDhmNjhjYmI5MTNjOTg5NTE3NWFlNDhjOGZmOTg0YTk5fDE3MzE2OTQ2ODc%3D&request=yes&_f=.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就好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k1NjYwfDhmNjhjYmI5MTNjOTg5NTE3NWFlNDhjOGZmOTg0YTk5fDE3MzE2OTQ2ODc%3D&request=yes&_f=.jpg

在哪里刷新呢?截图看不到哦。。。。

网友(点评):
那个刷新按钮是灰色的,刷不动

网友(点评):
当前图纸是不是处于“编辑图纸格式”状态呀?

网友:
没遇见过,有问题一般我都关掉重启下软件就没了

网友:
刷新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为什么要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刷新--截图

网友(点评):
谢谢诶~~,哦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