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立加上用立铣刀铣M3齿条,请问有人做这样的铣刀么~

楼主(2013-09-01):
如题,找了好久找不到这样的铣刀,不知道坛子里面有没有人做个东西,有的话请联系我!
联系方式 :站内或者1354646474⑧

谢谢!

网友:
指状铣刀可以制作制作齿轮齿条,但由于效率极低、精度也差,只会在大模数人字齿轮这样一些些特别的场合使用。
请问有什么原因让你非得用指状铣刀在立铣加工M3模数齿条?

楼主:
今天仔细的研究了下指形铣刀,发现价格高,效果也一般,还是考虑线切割或者卧铣加工吧。

用立加的原因无非就是没有插齿机,现在考虑是去定做滚到模样的齿条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