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部分穿过加强筋?有何问题

楼主(2013-09-01):
螺纹孔M14*15   刚好经过加强筋,这样可以吗?钻螺纹孔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5 08:41):
孔是螺纹孔,不是油孔。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注意别打断钻头和丝锥就行,另外这是个油孔吧,是图片里面往外旋紧就没有事

网友(点评):
你说没问题,你是大师吗,听口气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注意别打断钻头和丝锥就行,另外这是个油孔吧,是图片里面往外旋紧就没有事

即使里面往外旋也是有问题的
当钻头钻透平面以后,筋部分还有些没钻下来,造成钻头偏载,
或者损坏钻头,或者崩掉加强筋,
还会在加强筋根部形成应力集中……

建议楼主更改加强筋位置  或者油孔位置
或者缩小油孔,改为多个
或者铸造时在钻孔部位将加强筋铸大

或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里面往外旋也是有问题的
当钻头钻透平面以后,筋部分还有些没钻下来,造成钻头偏载,
或者损坏钻头 ...

我碰到过不少类似的情况,一般断裂不是从加强筋末端断裂的。
买个号钻头就行,我就钻过类似的孔

网友:
你这个穿螺栓的话,会有干涉的吧…屁股帽或螺母你怎么放的进去

网友(点评):
M14x15,螺纹孔。

网友(点评):
知道你是螺纹孔,你要不要装配?

网友(点评):
螺钉从另外一面穿过来,螺栓头与筋不干涉

网友:
造成受力不均,钻头及丝锥易断。尽量避开加强筋

网友:
单个工件的话无所谓,随便都能做,如果是设计产品的话就要改了,位置和螺纹深度都有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太大,就是拍加工时螺纹不给你加工到位

网友:
钻头也打滑

网友:
有时候会把孔扩大的,变成椭圆

网友:
设计的禁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注意别打断钻头和丝锥就行,另外这是个油孔吧,是图片里面往外旋紧就没有事

我只是经历过这个情况比较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注意别打断钻头和丝锥就行,另外这是个油孔吧,是图片里面往外旋紧就没有事

我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加工不顺,也应响机械强度,

网友:
快钻穿时钻头容易打,如果是全螺纹的花丝锥同样可能出现问题哦

网友:
设计如果这里必须要装螺钉的话,上面的筋板开个口骗开螺钉。
你这样筋板上钻一半孔 攻一半丝,装螺钉毫无意义

网友(点评):
板厚15足以 现在只需要打通就行了,

网友:
就加工来说容易断钻头和丝锥,最好是沉孔;装配来说易干涉。当然也可能影响安装,看你用途了。

网友:
不多就线切割啊,

网友:
从图上看,加强筋只是遮挡了很少的一部分,建议在加强筋上开个圆弧形缺口。

网友:
最好改位置。如果不能改,做螺纹内孔也勉强可以。

网友:
非要在这个位置加孔,最好从筋一侧锪平,再钻攻丝

网友:
最好别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
有时候不能以书本那一套

网友:
应该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操作者经验不足的话,会导致转头引偏。

网友:
嘿嘿,和我今天碰到的问题类似,我那客户用钻头的成本费用N高,现在急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