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方式装气弹簧是否合适? 气弹簧需选多大力的?

楼主(2013-09-02):
如上图,红色盖子为打开的状态。
黑色为关起的状态
盖子重40kg
中间装气弹簧。(左右侧各一条,图中仅显示右侧那条。)
想要起到盖子打开及关闭过程中,手都需要有大约5kg的下压力的效果。

请帮忙看下如图所示方式装气弹簧是否合适?
气弹簧需选多大力的?

PS:气弹簧力度我已选好,此处不写出,以免干扰社友们的判断。
也顺便看看我选的是否合适。

谢谢!

网友A:
不合适。看看气弹簧的应用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看看气弹簧的应用实例。

能具体说说吗?
谢谢!

网友(点评):
哪个是稳定状态?怎么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谢谢!

向上翻起时是稳定的
合起时,边上有快速夹拉住盖子,以防止自己向上跑。

网友(点评):
这样多出一组配件。一般做成盖子关起、打开状态都是稳态,在中间位置不稳;这样方便。

网友(点评):
说的对。如果用夹子拉住盖子,那么打开夹子时,盖子会弹出,有危险!气弹簧安装说明上好像也禁止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关起时,的确不稳定,请看6楼。

网友B:
气弹簧的应用实例

楼主:
引用 楼主:
向上翻起时是稳定的
合起时,边上有快速夹拉住盖子,以防止自己向上跑。

逍遥处士  说的对。如果用夹子拉住盖子,那么打开夹子时,盖子会弹出,有危险!气弹簧安装说明上好像也禁止这种现象。

可否使用回复的方式讨论?谢谢!

“打开夹子时,盖子会弹出,有危险!”

这一点,我只想到在打开夹子时,需要用手按住盖子,但现在看来,我的想法有些不够靠谱。万一忘记按盖子了,就有机会发生处士所提到的危险。

还得再想想。。。

另:不知处士有没有发现,如图结构还存在更大的危险。就是盖子很重,关上时,如有人的手放在下方,会严重夹伤。盖子四周,为了防水,还折出了台阶。所以如果夹手,都搞不清楚会不会夹断。。。

我如此安装气弹簧,就是想尽量减小夹伤的危害:合上盖子过程中,都需要手向下的压力,如果发现夹手了,能马上松手。。。

(工厂暂时不想装安全光幕)

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弹簧的应用实例

能帮忙给个链接吗?
可是MISUMI的资料?

楼主:
http://cn.misumi-ec.com/book/sh2_2013_msm_fa_01/digitalcatalog.html?page_num=1734

你们提到的应用实例是这些文件吗?

楼主:
请帮忙看看吧!

网友C:
按照参数,参考ACE GasSpring选型软件,给出参考气弹簧型号:GS-19-150-AA-700N
安装坐标:坐标1(140,-93),坐标2(437,20)--坐标中心(0,0)参考点--旋转中心

楼主(2013-10-05):
引用 网友C:
按照参数,参考ACE GasSpring选型软件,给出参考气弹簧型号:GS-19-150-AA-700N
安装坐标:坐标1(140, ...

这种方式,门在快合上时,应碰的一声响吧?好像砸下来一样吧?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点评):
同普通的气弹簧不同,ACE 的气弹簧末端有液压油缓冲,在行程末端会缓慢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