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技术要求里需要热处理的详细工艺吗

楼主(2013-09-02):
我们这里用到不锈钢材料,做相应的固溶处理,技术要求目前只写了机械性能参数要求,抗拉,屈服什么要求,需要写固溶具体怎么做吗?
什么两段式,三段式?
这是工艺人员或者生产,或者外协厂家的工作吗?

网友:
写上热处理方式和要求、机械性能即可。
你不可能在图纸上写的那么详细!
再说,你知道怎么写么?那是热加工的事!

网友:
那是热处理工艺人员的事情!

楼主:
事情难做,呵呵,相互推
“我们也没做过,我们也要找资料”

网友(点评):
几十年前也如此,我用过一种特殊合金钢的轴材料,厂里就无法退火,工艺不能解决,就只能放下,最终我找到工艺了,给处理了,那是几十万人的大公司,机械厂有一万多人,但你设计的,你就要解决热处理,是你的问题,

网友A:
一般热处理规范不需要设计人员写,只写你要达到的技术参数,

特殊热处理,不常用的热处理,比如特殊材料的多次退火,特殊固溶的类型、处理工艺步骤,这些要求设计工程师详细写出,因为这是你的特殊要求,有些是车间不会的技术,这些都要你写详细步骤,人家好按你要求执行,必要的时候,你要到热处理现场,指导这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热处理规范不需要设计人员写,只写你要达到的技术参数,

特殊热处理,不常用的热处理,比如特殊材料 ...

谢谢,我也觉得是

网友:
像这样设计人员写的是固溶处理即可,具体是怎么样做的,这就是做工艺人的事了,工艺人会安排热处理车间进行相应的处理!你只要懂得不锈钢一般做固溶处理是因为降低硬度,方便加工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们只是写热处理到什么要求

网友:
写固溶处理和金相要求。

网友:
产品图纸里所示的内容一般都是这个产品所需达到的最终尺寸及工艺要求,要求简单明了!如果有担心或有特殊要求的,可以适当在图纸上说明,或者以其它技术文件的形式进行全面要求,以保证产品质量等~~~!

网友:
像998大侠所说,要是车间能热处理做出来的就只需表面你的要求就可以,通常的基本热处理是这样;$ x( Y/ S1 r$ y$ [( A
如果车间热处理做不出来,就需要你来做工艺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经过这种处理。

网友:
图纸上只提最终要达到的热处理要求,至于如何实现,那是工艺科的工作,应有详细的工艺文件,而且这些文件往往是企业的核心机密。所以,有时由主管工艺技术人员面授天机,而不见文字文件。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区别是大企业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管理措施,技术档案和图纸资料除了本单位内有所保存,还会在其他的地方另存一套图纸和技术资料,万一单位失火、地震或是大水泛滥,战争等等原因,企业受到致命打击,有了这些资料,企业就会很快复兴。

网友:
请对照热处理工艺手册写出技术要求。

网友:
感觉需要时写清楚你需要达到的一个技术参数或是等级,能明白检测或是大家都熟知的,不然应该是不用写工艺过程。  一个技术要求可能达到的处理方式有多种,你总不能一一写清楚。 除非是特定要求的工艺方法

网友:
写下基本处理方式及达到的目的就行了

网友(2021-01-27):
图纸上写技术要求就可以。如何达到你的要求,由热处理工艺设计实现,而设计就是热处理工程师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