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用精密管

楼主(2013-09-02):
目前液压缸用精密管常用的加工方式有深孔绗磨和深孔滚压,滚压工艺一般采用切削和滚压组合刀具进行加工,加工效率高,但因一次吃刀加工量大,且切削和滚压同时进行,变数和不可控因素相对较多导致成品率一般比绗磨加工要低一些。

网友:
深孔滚压不知道怎么回事,深孔绗磨效率不高吗,我们公司就用加工液压缸啊。

网友:
用精密钢管找我,QQ851037020,可订做非标钢管

网友:
深孔滚压的多,关健还要看工艺和装备

网友(2013-10-10):
衍磨管在苏锡常这边很多0 C0 E: y% t- `, Z$ e

网友:
滚压的和绗磨的表面粗糙度不是一个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