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扩孔有哪些办法呢?

楼主(2013-09-02):
立铣刀可以吗

网友A:
铣刀最好是2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最好是2刃的

可转位铣刀可以吗

网友B:
多大的孔扩成多大的?
一般立铣刀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孔扩成多大的?
一般立铣刀扩吧

26的扩成27的,成本第一要考虑的

网友(点评):
圆周铣不行吗?这样找个刃长够的铣刀铣一下就好

网友(点评):
这样太慢! 钻铣刀不知道主要做什么用?能否用来扩孔?

网友:
公差呢。精度呢。没要求的吗。??

网友:
我都是用立铣刀来铣孔,要求高的就加一把精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