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炉中的小车 ,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3-09-02):
热处理炉中有个小车,轮子经常坏,用什么材料好 (热处理温度800度)  要求耐磨耐高温

网友:
CrMnN材料可以!你也可以在网上查查这个材料的性能!我记得我们当初就用这种材料!

楼主:
有没有比310s更好的

网友:
一般耐热钢分为:马氏体型、铁素体型、奥氏体型和沉淀硬化型等,一些铁素体、奥氏体型钢都能耐800度以上的高温,如:1Cr17、2Cr25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