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输送的补偿问题,如何实现定位定长切断

楼主(2013-09-02):
大家好,我刚接触包装机械,很多东西不了解。想问一个问题:
薄膜输送的时候,如果是有色标的,定位切断,薄膜输送的补偿问题。步进电机加传感器能否搞定。
看一些书籍是用电磁铁控制的凸轮机构类的,想知道现在现在的都是什么做的,谢谢

网友:
传感器加步进电机然后PLC控制 就可以完成定位切断了 电磁铁控制凸轮机构什么的比较老了 现在也可以用运动控制卡 做电子凸轮 相比机械式的更容易调节 楼主有兴趣加我啊 一起讨论

网友:
你說的是橫向補償嗎?橫向補償是比較容易實現的。在薄膜傳送速度慢的情況下。精度主要由傳感器決定。所以你的控制部份主要是傳感器的選型上。如果是橫向的補償的話,這種補償就會麻煩很多。需要做行進間的角度偏移補償,這是現在比較先進的補償方式。困難點都是在控制上。機械方面相對比較容易實現一些。而控制的算法則需要多多琢磨的地方!你可以去查詢類似MAXCESS,RE這些廠商的糾偏器來做參考。有問題你可以提出來,大家一起討論。

网友:
编码器+步进电机+PLC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