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PROE:2D转3D

楼主(2013-09-02):
刚看到UG通过CAD的三视图转成3D模型,很强大。。。请教各位PROE怎样可以快捷的实现2D到3D的转换?如有教程更好,多谢各位啦!

网友A:
你用什么版本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版本的呀

5.0

网友:
proe这方面好像不是很强吧

网友:
转成DXF,用PRO/E直接打开,拉伸,选通过边创建图元。添加厚度。OK!

网友:
如果是搞机械的SW足矣!

网友B:
2D转3D视频教程

网友:
只能是简单的拉伸旋转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D转3D视频教程

多谢啦!

网友(2013-11-21):
既然有2D,应该有3D吧?有个问题:要是比较复杂的东西,三视图未表达清楚,这样也可以导入吗?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东西,我觉得按2D图重新画还快过。

网友:
扭转工能你会用,就知道怎么弄了,你自己试试就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