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与耐热钢

楼主(2013-09-02):
机械手册上耐热钢牌号与不锈钢有很多是一样的,像OCr18Ni9,是耐热钢也是不锈钢,耐热钢分为耐氧化钢和热强钢,那么不锈钢可以说是耐热钢的一种吗

网友A:
不锈钢也可以说是耐热钢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也可以说是耐热钢的一种!

网友:
我觉得二者的意思还不太一样,耐热钢有两个性能即:高温热稳定性(耐氧化性)和高的热强性,虽然不锈钢也耐氧化,但一般是指常温下的耐氧化和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