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设计,刀具怎么定,请教坛友

楼主(2013-09-02):
我想设计一台倒角机,具体想法如下:
1.倒角对象:材料Q235 ,直径10,长700~1000不能的杆料;
2.倒角要求:45°X3;
3.杆料压紧,倒角刀具旋转;
目前的作法:用仪表手扳车床倒角,每件倒角后都需要停机一次,效率低,并且杆料旋转容易造成杆料甩弯。
设想:杆料用压紧固定,刀具转动和进给。
问题:刀具有问题,在市场上定不到通过旋转刀具能达到要求的刀具;第二是设计方案怎样更合适。
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指点。

网友:
不一定非用刀具吧!可以磨!

楼主:
不是只做一件两件,是大批量产品。

网友:
方案很好。
  刀具可以找厂家做一把可转位的即可。
 也有专业做倒角机的厂家,应该适合你。

网友A:
整硬倒角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硬倒角刀

有需要联系我QQ251590935

网友:
把楼上思路改下,换成刀片式的吧。大批量倒角用整硬的太奢侈了。

网友:
硬质的怎么奢侈啊  可以修刃重复使用啊

网友B:
简单。用气动三爪夹紧棒子,电机带动丝杆,使刀架旋转,用触点开关控制行程。公司在用的日本ALPS的DC-45倒角机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好很快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用气动三爪夹紧棒子,电机带动丝杆,使刀架旋转,用触点开关控制行程。公司在用的日本ALPS的DC-45倒角 ...

有没有图片帮忙上传几张参考一下。

网友:
日本ALPS TOOL公司首页自己搜索DC-45可见。

网友:
没那么容易做出来吧,这样哪家公司不就完蛋了~~

网友(2013-10-15):
做硬质合金倒角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