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问题

楼主(2013-09-02):
       提升机提升重物,负载提升时,电机克服重力做功。但当负载下降时,由于重力原因,就算没有电机也可以自由落体下降。但负载仍按恒定的速度下降是电机刹车的原因还是变频器的原因,这时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作用原理是怎样的?
      还有电机带制动刹车和蜗轮蜗杆有什么异同点,谢谢!

网友:
电机带制动刹车可以实现你的工况。

网友(点评):
刹车电机原理是 电机+电磁制动器吗?

网友:
  这种情况和电梯的运行很相似
电梯加的有配种
是变频器控制速度的

网友:
肯定是变频器的作用!它主要是控制速度,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1、重物平衡配重。
2、使用带有电磁制动器的电机,或者加装电磁制动器。
3、全用机械蜗杆或者棘轮防止自由下坠。
4、作用电机驱动器,如变频器对电机下降做控制。
希望能帮助 你~~!
以上~~~!

网友(2013-10-02):
當異步電機轉子超過同步轉速,此時電動機變成發電機,至反向轉矩相對產生,相對速度越大,負轉矩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