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光电开关)神奇故障,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9-02):
买了两台蠕动泵(保定兰格的),装了两个欧姆龙TL-Q5M系列接近传感器在传送带上用来检测识别灌装容器,直接将接近传感器接入到中间继电器进行控制驱动负载(蠕动泵执行灌装动作)。

非常神奇的是每次灌装几十个还正常,这时突然出现传感器上的信号指示灯自己熄灭,然后马上亮起,相当于检测到有走过的灌装容器,但是明明传送带上没东西,这家伙自己给误差信号然后控制中间继电器执行灌装动作,导致传送带上全是液体。这种现象频繁出现,自己也怀疑是浪涌现象,尝试用二极管做了吸收浪涌装置,可一点用处没有。

求高手指教,神马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光电隔离不到位?上PLC才能解决?期待并感谢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换传感器试试,排除法

网友:
楼主用的是感性接近开关,很容易受电磁干扰的。建议使用光电反射的试试,或加强屏蔽试试。

网友:
用光纤试试。红外线的精确度有保障。

网友:
跟传感器工作原理有关吧,一些干扰会引进来。

不会是传感器之间相互干扰吧

网友:
可能是高频等电磁干扰,最好用机械式传感器的,或者换比较大的光电的试试,

网友(2015-01-22):
接近开关故障了吧,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