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误差信号,请教

楼主(2013-09-02):
买了两台蠕动泵(保定兰格的),装了两个欧姆龙TL-Q5M系列接近传感器在传送带上用来检测识别灌装容器,直接将接近传感器接入到中间继电器进行控制驱动负载(蠕动泵执行灌装动作)。非常神奇的是每次灌装几十个还正常,这时突然出现传感器上的信号指示灯自己熄灭,然后马上亮起,相当于检测到有走过的灌装容器,但是明明传送带上没东西,这家伙自己给误差信号然后控制中间继电器执行灌装动作,导致传送带上全是液体。这种现象频繁出现,自己也怀疑是浪涌现象,尝试用二极管做了吸收浪涌装置,可一点用处没有。求高手指教,神马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光电隔离不到位?上PLC才能解决?期待并感谢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传感器的驱动能力能驱动继电器吗? 看看两者的参数啊

网友(点评):
光电作开关,负责断路、合闸,能量由电源提供,以前用过,没问题,继电器也有不同规格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感性接近开关,很容易受电磁干扰的。建议使用光电反射的试试,或加强屏蔽试试。

网友:
不了解现场情况。可能就是继电器线圈干扰。装了续流二极管没起作用,也没烧。说明没接反。那就有可能是二极管耐压选小了。反向击穿了。

网友:
楼主装的不是光电开关,而是电感式接近开关,可能电收到电磁干扰了,建议用的反射式光电开关,不建议传感器直接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