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切板机,但刀具只能是锯条,能用什么样的机构实现切割呢

楼主(2013-09-02):
想做一个切板机,但刀具只能是锯条,能用什么样的机构实现切割呢?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题不清晰,切板?钢板?木板?不都是有现成的床子吗?为什么还要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不清晰,切板?钢板?木板?不都是有现成的床子吗?为什么还要自己设计。。。

PC板,自己买不了那床子,就只有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PC板,自己买不了那床子,就只有自己做一个

锯床不行吗,

网友:
参考直线锯

网友:
楼主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去市场看看,这个锯子太多了,何必费那神?

网友:
直切刀,和圆刀相对运动

网友:
买个现成的锯床吧。

网友:
买个木工用的推台锯,用镶嵌式硬质合金圆锯片锯切,既快切割效果又好!

网友B:
手提电圆锯(价格350),翻转180度,安装一块工作台版,就是台锯了,(只能间歇工作),持续工作的话,用据钻刨三合一一体木工机械(价格850佐佑)

网友C:
扇齿轮+弹簧机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扇齿轮+弹簧机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提电圆锯(价格350),翻转180度,安装一块工作台版,就是台锯了,(只能间歇工作),持续工作的话,用据 ...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