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耐温1000度的密封垫吗?

楼主(2013-09-03):
有耐温1000度的密封垫吗?急

楼主:

有耐温1000度的密封垫吗?

网友:
估计没有

网友:
这个必须是金属密封件了!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的了,有的,比如紫铜密封,银圈密封都可以做到。还有一些耐蚀的材料

网友(点评):
紫铜的熔点是1083度,做1000度的高温密封是不行的。银的熔点为熔点960.8℃。也是不行的。 在没有氧化气体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考虑用石墨试一下。

网友:
有,石墨盘根,可以耐温1200度左右!

网友:
磁流体密封 也可以试试

网友:
有  1600左右的密封垫片:只能用碳化硅 希望能帮到你。 也可以找我做: 幺八零肆久柒五贰叁五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的了,有的,比如紫铜密封,银圈密封都可以做到。还有一些耐蚀的材料

确实,我没仔细查,谢谢指正,不过还有很多软金属可以做到,无非是价格贵,比如铂金,可以用在氧化气氛下

网友:
比如 石棉垫  保险丝 内的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  石墨应该是首选吧,还要看其他环境因素!!

网友(2013-10-25):
用太上老君打猴子的金刚圈吧~

网友:
用我们的氮化硅陶瓷啊,耐高温(1300度),耐磨、耐腐蚀、抗氮化。(邮箱:jjmb1688@163.com

网友(2013-11-27):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哦!那么高温度

网友:
石墨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