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各种力学,到底需要多高深的数学

楼主(2013-09-03):
学习各种力学到底需要多高深的数学?线性代数和微积分是不是够用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也在学习中,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这个不一定,其实每个行业设备都有自己特定的算法!你只要多操作几遍就可以!

网友:
个人看法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学习和应用力学知识的要求和目标而定,如果你想搞深一点,比如动力学,对你的数学要求很高,高等数学和矩阵论等,还要用到复变函数等等。但是,仅仅是普通应用,好多经验公式可以用,这样只要明白力学原理,用经验公式就可以了,不要复杂的推导和计算。你也可以学学有限元分析,有些很复杂的结构,可以再建好模型后,用相关软件进行分析,这样很节省时间的。个人浅见。

网友:
楼上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数学功底直接决定力学的成就,或者说所需数学的层次取决于你想达到力学的层次。
一般说来,工科生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在工作中够用了。

另外,五六十年代,北大复旦的数学系不叫数学系,全称是数学力学系。

网友:
如果LZ不是专业的力学工作者的话,建议对数学的要求是够用就行了;甚至要求还可以再低一点,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够用就行了。
爱因斯坦数学功力算是可以的了,但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还是不够用,直到他的数学家朋友--格罗斯曼教了爱因斯坦黎曼几何。

网友(点评):
串了,LZ问的是力学,我给举了个物理学的例子。不过意思是一样地,物理学对数学的要求仅次于力学。

网友:
觉得7,9楼的社友的说法很中肯也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
力学的话,会定积分的实际应用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哪有这么简单,先不说非线性的事,光机械振动里的微分方程就有难度了。

网友(2013-11-25):
好孩子,去学校好好学习去吧。

网友:
高等数学够用了吧1 K: N0 ]8 ~' b, l

网友:
什么力学呢,范围可广了,工程力学(静力、材料力学)小学数学就可以了,加上会用计算器。弹性、动力、运动、结构小学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