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体如何计算电机功率

楼主(2013-09-03):
一个回转圆盘,2秒转12度,如何计算功率?

知道的大侠给点详细的

网友:
扭矩=转动惯量x启动时角加速度/2
功率=9550x扭矩/转速
仅供参考

网友:
按照通常算法,力X速度

网友A:
其实你那个方法也可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那个方法也可以计算!

怎么算呢?

网友:
先计算 转速+扭矩 然后根据公式见下图

网友(点评):
转矩是多少?

网友(点评):
请看公式2 转矩=扭力F*作用半径R 要看载荷及运动半径

网友(点评):
扭力F如何计算呢?

网友(点评):
这个你要根据负载做具体的受力分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算呢?

扭矩=转动惯量x启动时角加速度/2
功率=9550x扭矩/转速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除以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转动惯量x启动时角加速度/2
功率=9550x扭矩/转速
仅供参考

这个就看你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如轴的话,转动惯量就要除以2,其它的你可以看下设计手册,都有具体的转动惯量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