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薄壁钢件时整个机床抖的厉害,用梳齿不等距面铣刀能减轻整个系统的颤振么?

楼主(2013-09-03):
我们公司的龙门加工中心在进行薄壁钢件的加工时,整个机床抖的厉害,只能通过调整切削参数进行控制,但是这样做效益非常低。如果使用梳齿不等距面铣刀,是否会减轻整个系统的颤振?

请教社友,谢谢!

网友A:
端面铣削时,机床系统肯定受到受迫振动。解决的办法1.加强机床系统刚度2.使用正确的切削方法3.使用不等齿距端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铣削时,机床系统肯定受到受迫振动。解决的办法1.加强机床系统刚度2.使用正确的切削方法3.使用不等齿距 ...

你说的那些我都能够明白,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
1.加强机床系统刚度这一点已经做不到了,这个是需要在设计机床时考虑的。
2.估计你的意思就是选择合适的切削参数,但是发现生产效益很低,因为此时的进给率调的都比较低。
3.你在实际生产中用过不等距铣刀吗?能不能描述下使用与不使用的区别。因为我们没使用过这种刀盘,所以希望有用过的社友能给个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B:
             薄壁工件是指多少?工件共震了,可以采用磁吸盘装夹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壁工件是指多少?工件共震了,可以采用磁吸盘装夹加工

我们之前加工过25mm厚的结构件,而且是加工大面,但是加工件筋布的不密,在加工时工件和整个机床都抖厉害,加工后的振纹非常明显。而且钢结构件普遍都容易共振,只能调低进给率和吃刀量。

网友:
      此类问题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才能方便大家分析。何为详细?1)工件安装在工装上的实际图片。2)工件面宽度长度以及厚度以及加强筋等情况,最好有工件的加工图。3)所用到的刀具型号,切削参数等信息。
      有可能你提供详细的信息后,有人给你指点下,简单修改下参数什么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我是说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些我都能够明白,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
1.加强机床系统刚度这一点已经做不到了,这个是需要在设 ...

呵呵。我不是做加工的,没经验,惭愧啊,只能纸上谈兵了

网友:
你说的 不等面铣刀 是不是异槽铣刀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加工过25mm厚的结构件,而且是加工大面,但是加工件筋布的不密,在加工时工件和整个机床都抖厉害 ...

          这个明显是轴向过于受力发生震动,而且又是薄板大面积铣削。小刀盘加工效率低,大刀盘又受力大,你的刀盘应该有300MM以上吧?最好的办法就是整改刀盘或向厂家订制分削式型来切削。或者更换分削式刀片,这种刀片在大深切时非常有效,目前已经有个别公司生产,你可以向你的刀具供应商询问。

网友(2017-10-31):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可以考虑更改铣刀主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