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啮合齿轮配合,刚开始可以,走几个齿就出错

楼主(2013-09-03):
求解
我这两个内啮合齿轮 在六艺齿轮工具中配合 可以的齿轮 ,为什么 我SW画好后用齿轮配合,刚开始可以,走几个齿就出错呢?  是我配合的不对还是我的齿轮参数 出错呢?但是我的参数是用软件算了是对的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要是配合没有问题,就看看参数吧,不要太迷信软件,免得陷入死胡同

网友:
如果参数没问题的话,你看看设计的节距是否统一,我更认为是加工的问题!

楼主:
齿轮 真的不太懂, 我的是用六艺软件搞的参数。  如果是参数的话  可以指点下 是那个参数出错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
参数可能有问题,SW画齿轮只是近似的。发个参数上来看看吧!

网友:
图上看,那个小齿轮的齿形就不对!

网友:
不懂各个参数的具体意义,用软件会害人不浅。
另外,软件程序不能说是100%正确的。

楼主:
是这个参数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画个标准齿轮不就行了

网友(2013-12-02):
在齿轮配合的时候用其中一个齿轮的分度圆的直径除以该圆的齿数再乘以另一个圆的齿数所得的值:第一个齿轮的分度圆直径
如:D1=6  D2=14  Z1=10  Z2=26
则:6/10*26=15.6
得到的比为:6::15.6
软件中默认的比为: 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