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中应用的s-n曲线中的失效率是多少?

楼主(2013-09-03):
测试标准试样的s-n曲线时,在某个应力水平下,得到的循环次数是按照正态分布或者威布尔分布的,即在某个应力水平下,循环次数是一个随机变量,实际试验测得的是其概率分布,我们只能说某个循环次数的失效率(或者可靠度)是百分之多少。

但是在工程设计中使用的s-n曲线是一条明确的曲线,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条线上,对应某个应力水平时的循环次数,这个循环次数的失效率是多少?

有的资料上说s-n曲线是按照50%的失效率来计算的,那么按照这个失效率来计算的话,岂不是规定寿命内一半的零件都会失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ps:在齿轮设计中gbt3480中(iso6336),各个标准齿轮寿命表是按照标准齿轮的的失效概率1%来计算的,不同的失效概率计算时采用安全系数进行折算,但是其它零部件的设计是否也按照此类方法?

网友A:
说s-n曲线是按照50%的失效率来计算的,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50%的失效,被当作全部失效来处理,这样得出的s-n曲线就很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s-n曲线是按照50%的失效率来计算的,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50%的失效,被当作全部失效来处理,这样得出的 ...

50%的失效率说的是在这个循环次数下(规定寿命),已经有50%的 零件发生了失效,这对于零部件的设计已经是很低的可靠度了。如果说是全部失效,那就是在这个循环次数下100%的零部件发生了失效,也就是说在这之间,有很多零件发生了早期失效(远远低于设计寿命)

网友(点评):
譬如说,在一定的交变应力条件下,十个试样有五个在一万次交变应力下失效,就把这一万次标定为失效寿命。这不 是一种安全的做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50%的失效率说的是在这个循环次数下(规定寿命),已经有50%的 零件发生了失效,这对于零部件的设计已经是 ...

这可靠度也太低了,要是我们的产品在规定寿命内一半都坏了,那就等着倒闭了。比如齿轮都是可靠度最低都要9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