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卡轴旋切机花纹要怎么加工?

楼主(2013-09-03):
    无卡轴旋切机是把一根一根的木头放在这机器上进行旋切,旋切出来的片来做胶合板。那么为了好带动整根木头在旋转的过程中更容易卷入,就在这个轴上平均分布加工42条螺距1345的螺旋线,直径是130左右规格,轴的总长是1068,需要加工的螺旋的长度是689,单边深度是2.5,按这样加工出来就会形成一个花纹如图(有这个花纹的目的是轴在旋转的过程中更容易嵌入木头表面,花纹的表面也不会粘上木屑)提高加工效率。但是现在的难点是加工这么大的螺距要用什么设备呢?数控,没有这么大的螺距参数,普车,没有人能刹的住车。那还有什么设备呢?麻烦大家支个招,谢谢。

网友:
滚花,

网友(点评):
太深了滚不 了

网友A:
用加工中心可以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加工中心可以洗出来

成本高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高

用滚丝机滚,买专用滚轮

网友(点评):
可以吗我看很难

网友:
用铣床铣吧

网友(点评):
我们就是这个工艺 效率不高

网友:
这个倒真的不知道怎么加工的

网友(2014-10-05):
都是用数控铣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