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中怎么使用防溅液

楼主(2013-09-03):
电焊焊接 药渣乱飞 清理费事费时 请教  使用防溅液是否可以减轻这个现象  焊接部位是否可以涂刷 有影响吗

网友A:
老方法涂石灰水。

网友:
图石灰水最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方法涂石灰水。

 还要油漆呢

网友(2013-10-17):
防飞溅液涂在焊接飞溅区对降低飞溅效果很明显,试试吧,但不能涂抹在焊缝上

网友:
在焊缝周围喷上一层,对抑制焊渣有很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