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体积算转动惯量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在看一本书《机械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里面讲了圆筒转动惯量J=1/2mr^2=1/2(Wr^2/g)=1/2(πLρr^4/g)其中W为圆筒的重力,r为圆筒半径,ρ为密度,L为圆筒长度,前面两个公式我能理解,但是后面那个我怎么老觉得多除了个g
 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密度ρ的单位问题,平常是Kg/m^3,它用的是N/m^3。

网友(点评):
他是错的,密度只有一种定义,单位体积的某种物质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度ρ的单位问题,平常是Kg/m^3,它用的是N/m^3。

非常感谢,豁然开朗,谢谢您!

网友:
都忘记了  要重新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豁然开朗,谢谢您!

他是错的,密度只有一种定义,单位体积的某种物质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错的,密度只有一种定义,单位体积的某种物质的质量

哦,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