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可满足强度并使变形在3毫米附近?

楼主(2013-09-03):
如图一矩形零件,长1400毫米,宽70毫米,厚度50毫米,固定其中一端,用10000N(1吨重物)的力向下压,用Q235分析了下,强度与刚度都不行,请问用什么材料可满足强度并使变形在3毫米附近?

网友:
换个大点的碗吧~
加点加强筋啊

网友:
楼主可否改一下结构啊

网友A:
既然q235 你会分析,其他的就不会?

网友:
LZ可否出示计算数据看看,
另外各种钢的弹性模量差不多,别的材料还不如钢(钨除外),EI在分母上,考虑在I上做文章,也就是变一下截面吧

网友B:
钢材的弹性模量几乎是恒定值的,钢材的选择对挠度控制,几乎没有影响。
建议:增加截面尺寸或增加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q235 你会分析,其他的就不会?

大侠莫奇怪,235的只是用软件分析下,软件带的其他材料也分析了,只是变形没有明显提高!只有麻烦社区大侠指点一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材的弹性模量几乎是恒定值的,钢材的选择对挠度控制,几乎没有影响。
建议:增加截面尺寸或增加支撑。

大侠你好! 曾有人和我说过,这种情况换钢材材料也不管用对于变形,那时候我不太信,还发帖询问过,通过你的回答,我查了下钢材种类的弹性模量,相差不多,所以换材质也不能有效的使变形变小,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 曾有人和我说过,这种情况换钢材材料也不管用对于变形,那时候我不太信,还发帖询问过,通过你 ...

真心感谢你的回答   !!

网友:
弹簧钢应该可以,另外可结构重组一下,看看汽车板簧原理,取其一半,可以试试应该成功,普通钢也可以,成本低。

网友C:
建议减小长度L,或者增大截面惯性矩Iz,或者增大E(上下表面贴高弹性模量碳纤维布)。

矩形截面的惯性矩Iz表达式:

A=b*h

网友(点评):
贴图贴错了,已更正。

网友:
软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得知道这种简单情况的计算公式,看哪些参数是与材料有关的
更换后有多大影响

网友:
6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为啥不用等强度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减小长度L,或者增大截面惯性矩Iz,或者增大E(上下表面贴高弹性模量碳纤维布)。

矩形截面的惯 ...

逍遥师傅:Iz惯性矩是用来计算抗弯截面系数的吧,然后梁的最大弯矩除以抗弯截面系数得出材料的许用应力,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减小长度L,或者增大截面惯性矩Iz,或者增大E(上下表面贴高弹性模量碳纤维布)。

矩形截面的惯 ...

逍遥师傅:您给出我的公式是叠加法求梁的变形吗?查了下资料,写的是叠加法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条件是所求物理量必须与载荷成正比关系,然后又说了许多。反正是没看懂条件的意思。能否解释下是在什么条件下呀?我这种能用吧?

网友(点评):
对这个没有深究,都是套手册上的公式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减小长度L,或者增大截面惯性矩Iz,或者增大E(上下表面贴高弹性模量碳纤维布)。

矩形截面的惯 ...

逍遥师傅:公式中q代表什么?    是10000N除以1400吗?

网友(点评):
大约吧,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