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怎样接线。

楼主(2013-09-03):
我有几台库存的安川伺服电机,型号为SGMRS-12A2B-YR11(编码器为绝对值的),驱动器型号为SGDM-15ADA。现想使用。但只知道电机编码器的插座的7号接屏蔽,1、2、4、5、6、9号接驱动器的CN2插头。但不知怎样详细的连接,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附图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座、编码器插头和说明书的接线图。

网友A:
图纸上没提9啊
图纸很清楚,如果图纸是对的话
电机侧插头是C,D,H,G,T,S。伺服侧插头是5,6,1,2,3,4。
看看线缆是双绞的吗,如果是,信号线要成对使用,也就是5,6一对,3,4一对。
屏蔽看着办。

网友:
你是接头坏了还是怎样情况啊?如果接头问题可以拆开看到内部接线,原因可能是接线脱焊了。

网友(点评):
不是坏了,是不知怎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没提9啊
图纸很清楚,如果图纸是对的话
电机侧插头是C,D,H,G,T,S。伺服侧插头是5,6,1,2,3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可是我的电机的编码器线与插头都是以前接好的,分别接的1--黄色、2--白色、4--红色、5--绿色、6--橙色、9--蓝色、7--黑色(接屏蔽)。现在是不知怎么接驱动器的CN2插头,应该怎样对应CN2插头的2-1、2-2、2-3、2-4、2-5、2-6?  以前的接线都是买电机时带来的(接线的线号与说明书不同,以前有本说明书的,现在找不到了,接线的图是我下载的说明中截的),根据实际长度剪到适合长度接驱动器的插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可是我的电机的编码器线与插头都是以前接好的,分别接的1--黄色、2--白色、4--红色 ...

很多伺服代理商也是找人做线,不一定按说明书的颜色做,一般他们有什么电缆就拿什么电缆,这个很正常,原来我就愿意自己做线。
楼主仔细看下说明书里PIN脚图,只要序号对上了即可。颜色自己在原理图上标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可是我的电机的编码器线与插头都是以前接好的,分别接的1--黄色、2--白色、4--红色 ...

明白了,你电机侧的插头不是原装的,针脚标示不一样,和原装的对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J是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你电机侧的插头不是原装的,针脚标示不一样,和原装的对下就行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我没有把情况表达清楚,对不起。电机侧的编码器插头是原装的,是9针的插头,线也是买来时就把电机侧的插头焊接好的。以前买电机时有说明书的,我们按说明焊接驱动器侧的CN2插头即可使用。现在带来的说明书找不到了。所以不知这个线怎样与驱动器侧的CN2插头连接了。我在前面附的图是在网上下载的这款驱动器的说明上的截图。下载的说明没有对应我现有电机编码器的接线图,故请问怎样接线。您发的接线图是16针航空插头的电机的接线图。我现有的是9针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伺服代理商也是找人做线,不一定按说明书的颜色做,一般他们有什么电缆就拿什么电缆,这个很正常,原 ...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线是原装的,我现在是没有我这款电机的说明书,在网上下载的说明没有对应的接线图。

网友:
你好,能不能帮忙下载个软件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363   在8楼,发我邮箱可以吗,316134592@qq.com  谢谢了

网友:
安川电机,我这里有说明书

网友A:
很不幸,机器人专用的电机没有公开的资料。
楼主可打021-53852200-540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幸,机器人专用的电机没有公开的资料。
楼主可打021-53852200-540咨询

非常感谢螺旋线大侠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附件是接线图,有再遇到此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4-03-10):
您好,请问安川电机SGMRS-37A2A-YR11可以配SGDM-50ADA?因为SGMRS电机是机器手专用马达。

网友(2014-05-19):
呵呵,你问下这个插头的针脚定义就好了,

网友(2019-01-15):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没提9啊
图纸很清楚,如果图纸是对的话
电机侧插头是C,D,H,G,T,S。伺服侧插头是5,6,1,2,3 ...

你好 我手上有个电机编码器线被我不小心搞断了(盖子没拿稳直接掉下来把线都扯断了)现在的情况是不晓得那根线接那根线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定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