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叶窗散热孔上下的最小间隔是多少?

楼主(2013-09-03):
百叶窗散热孔上下的最小间隔是多少?4 o+ t& g& Q( f0 D6 V

网友:
这个有规定么?

网友:
百度试试看吧,我画图一般就是文字注明一下,表示不专业啊,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制作工艺是钣金冲压做出来的吗   这个要考虑模具、材质及板厚因素吧

楼主:
是钣金冲压来做,用普通铁皮,板厚1.0mm,模具的话不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