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压力&流量

楼主(2013-09-03):
请各路英雄指点液压系统中,压力和流量的关系。

网友:
  液壓缸面積(cm2)   A =πD2/4   D:液壓缸有效活塞直徑 (cm)
  液壓缸速度 (m/min)   V = Q / A   Q:流量 (l / min)
  液壓缸需要的流量(l/min)   Q=V×A/10=A×S/10t   V:速度 (m/min)
  S:液壓缸行程 (m)
:時間(min)
  液壓缸出力(kgf)   F = p × A
  F = (p × A)-(p×A)
  (有背壓存在時)
   p:壓力(kgf /cm2)
  泵或馬達流量(l/min)   Q = q × n / 1000   q:泵或马达的幾何排量(cc/rev)
:转速(rpm)
  泵或馬達轉速(rpm)   n = Q / q ×1000   Q:流量 (l / min)
  泵或馬達扭矩(N.m)   T = q × p / 20π
  液壓所需功率 (kw)   P = Q × p / 612
  管內流速(m/s)   v = Q ×21.22 / d2   d:管內徑(mm)
  管內壓力降(kgf/cm2)   △P=0.000698×USLQ/d4   U:油的黏度(cst)
:油的比重
  L:管的長度(m)
  Q:流量(l/min)
  d:管的內徑(cm)

楼主:
涵盖范围很广,谢谢!我学习液压注重于实际的运用,理论基础很差,后几个公式没遇到过。我还想问问:管内压力和流量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有关系,p*q=P。压力量纲 N/mm^2,流量量纲 mm^3/s,结合起来刚好的量纲是N*mm/s,跟右边功率量纲符合。

网友(点评):
Po是如何确定的?如果只看这个公式,当Po一定时,压力和流量成反比?

网友:
同楼主一样,我也想更深层次的了解液压方面的知识,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去看泵的压力流量曲线,再去看系统的调压调流量阀

网友A:
负载决定压力大小,流量决定流速。

网友(点评):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压力不受控,流量才受控?我们操作面板能设置的压力,也只是限制压力,不能超过设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决定压力大小,流量决定流速。

这个就像地铁口的人群,出口越小,人就更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