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出滑丝的内六角

楼主(2013-09-03):
如标题,想问个简单的问题:如何取出滑丝的内六角?内六角很少大概只有3mm左右,而且都是沉入内螺纹孔内用来固定一根针的,想问下各位大侠有什么好而简单的办法取出来,谢谢。由于针杆拆卸麻烦而且,调节地方多,所以不想拆下来转孔,而且不能转大孔。希望各位出下办法。

网友A:
点焊,办法是笨了点

网友B:
我的说法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一般我打M3的螺纹孔 底孔我打直径2.6 ,如果取不出来的话,
1,不好的处理方式:内六角,会用气动笔,磨出一个凹槽,然后用一字螺丝刀倾斜抵住了去轻轻敲击。
2,相对好点的办法,内六角,止付都可以。拆下来打动,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我的底孔直径,一般我会打直径1.5的孔,不会伤到螺牙。
至于你不想拆卸,建议你用手电钻试试看。
不知是否能帮到你。

网友:
真心希望能少打点错别字,让人能够把内容读懂,又是语句不通顺又是错别字的,看不懂啊!打字完了之后,不要着急发表,先检查下自己写的东东有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
如果可加温的话,加温拆卸,用气焊加到一定温度再把它宁出来

网友:
1、电焊;2、加温后錾子轻敲;3、电钻反转。

网友:
钻穿滑丝的螺钉

网友:
拿个小点白钢条大概磨一下,突出2个角,塞进去反向松试试,第2个办法,拿个细一点,不要太尖,反向慢慢敲,推荐第一个办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8楼的方法跟我的想法基本相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办法是笨了点

点不了焊的,因为内六角是很小的而且深入孔内所以方法不可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说法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一般我打M3的螺纹孔 底孔我打直径2.6 ,如果取不出来的话,
1,不好的处 ...

可能我表达错了,我说的内六角应该是通常说的基粒,而且沉入孔内,如果有外头就简单一点,现在问题是没有!

网友:
不明白楼主所说的滑丝到底是内六角螺钉的螺纹部分损坏了,还是尾部内六角沉槽被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