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着看一下,这铝表面镀的是什么?

楼主(2013-09-03):
求高手;文件太大,没法上传,我只是截了个放大的图,希望不会影响你们

网友A:
有喷沙,还有就是氧化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喷沙,还有就是氧化颜色

表面是光滑的,

网友A:
请问是铝件吗,如果是氧化可以上颜色的,不同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铝件吗,如果是氧化可以上颜色的,不同颜色

是铝件,我就是想知道他表面镀的是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镀

网友:
本色阳极氧化

网友B:
铝氧化的,要啥颜色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氧化的,要啥颜色都行。

奥,谢谢啦

网友:
这个图片看上去应该是铝的本色氧化。也就是阳极氧化。

网友:
好像是 阳极

楼主:
应该不是阳极化,表面有凹坑,像颗粒状,应该是静电粉末喷涂吧,这个价格最低廉

网友:
先喷沙再阳极氧化,阳极氧化后的表面很光滑

网友:
喷砂+阳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