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以直线上一点为切点过另一点画圆,该怎么画呢?

楼主(2013-09-03):
autocad以直线上一点为切点过另一点画圆,该怎么画呢?

网友A:
以两点距离为半径做圆

网友:
画圆命令里面有过选定点的选项

网友:
选择两点画圆,先选直线外一点,再选切点,选中直线就可以。笨一点的方法先画直线外一点到直线的垂线,以垂线的中点为圆心,半径选垂线上任意一点就行。

网友:
做辅助线,第一条L1是切点位置的垂线,第二条L2是切点与已知点的连线,第三条L3是L2的中垂线。L1和L3的交点就是圆心,权限问题无法上图

网友:
tan命令就是求远的切线,将光标放在圆上,输入tan命令,光标变成相切符号,就可以任意画切线了

网友:
能传图了,给你看看

网友(2018-05-10):
引用 网友A:
以两点距离为半径做圆

两点连线不一定是直径,这么作圆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