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百叶窗散热孔(朝外)侧视图该怎么画?

楼主(2013-09-03):
机箱百叶窗散热孔(朝外)侧视图该怎么画?
这是我画的机箱百叶窗散热孔的侧视图
从A点到C点应该画怎样的线呢?是圆,弧线还是什么?怎么标注呢?

网友:
找做模具的提供个标准的给你用算了。要不然你画了还是要找他们确定规格尺寸,定做冲模。
图纸上示意下长宽高的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