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把这个文件转成2004的?

楼主(2013-09-03):
谁帮我把这个文件转成2004的?
转好之后发到我的邮箱dadehuitong123@sina.com,谢谢

网友:
用CAd打开,另存为就好了

网友:
另存为04版本应该可以吧

网友:
cad空白处 右击  选项  保存

楼主:
我用的是2004的,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提示“图形文件无效”,猜测这个文件可能是高版本画的,所以请大家帮我转成低版本的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把

网友:
大家都知道很容易。

网友:
要装一个高版本的。平时不用,就为转图。嘿嘿!我就是这样!

网友(2013-10-11):
还要威望啊!威望不够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