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热材料的选用:需要一个钢刷,被刷对象几百度高温

楼主(2013-09-03):
需要一个钢刷,类似于各种类型的刷子(比如刷牙的,耍鞋子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被刷对象温度较高,几百度是很常见的,不能选用一般的柔韧性较好的刷毛。。会立即点燃把,然后呢,用普通的细铁丝呢,一刷一下,铁丝弯了,不会弯回来了。。。有没有那种材料一方面比较耐热,扛得住。一方面韧性有不错,可以用得比较久一点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你要求的材料

楼主:
有合适的材料推荐吗?

楼主:
人工置顶:
推荐耐热性好的---
      韧性好的。。。

网友A:
回收的废钢丝,将之切断,装在回转轴上。
俺以前在钢锄锻压厂用来刷烧红的钢坯上氧化皮的土方法,很好用,经济又实惠,不用回家开家长会。
觉得有用的加点分,技术不值钱,赚个分才有回贴的动力。

网友(点评):
就是做锄头的,农民伯伯用的锄头,“汗滴禾下土”的那种。

网友B:
你的温度具体多少,我看看有没有可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的废钢丝,将之切断,装在回转轴上。
俺以前在钢锄锻压厂用来刷烧红的钢坯上氧化皮的土方法,很好用, ...

废钢丝在经过使用几次后,会不会直接缠绕在回转轴上?还是说经常更换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温度具体多少,我看看有没有可能达到

1100上下

网友C:
高速回转的钢丝刷吧 类似于角磨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回转的钢丝刷吧 类似于角磨机上用的

与六楼同样的疑惑,会不会也很快的使得钢丝也会卷成圆坏?还是说即使打成圆环了也不会影响去除效果?谢谢!

网友:
310的 实在不行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废钢丝在经过使用几次后,会不会直接缠绕在回转轴上?还是说经常更换钢丝?

大虾,是钢丝,钢丝会自己缠绕到轴上去吗?就我的使用经验都是一截截折断的(所以要做个防护罩,注意安全),基本上三四天换一次, 报废的钢丝绳,能值几个钱?送到废品站人家都不要的。你要找你理想中的那种高科技新材料,到美国花美刀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是钢丝,钢丝会自己缠绕到轴上去吗?就我的使用经验都是一截截折断的(所以要做个防护罩,注意安全 ...

说嗯,好的,谢谢。报废状况和更换情况当然要了解呀,不是说废钢丝值钱嘛。。谢谢!

网友(点评):
大虾客气,技术交流,谁有好点子都可以拿上来分享,讨论。俺这只是山村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