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函数求解问题

楼主(2013-09-03):
    各位大侠,有谁比较熟悉工程计算软件的,最近做一个凸轮,数学模型(模型没问题)如附件“函数”,由于能力有限只能借助软件计算,我目前用的是matlab 7.1运行代码之后显示的却不是想要的结果,得到的是附件“运算结果”,麻烦各位社友分析分析,提宝贵的建议,其中r0,w0,R,a,b,w均为常数,需得到关于w1=f(t)的函数!先谢过……

网友:
方程:x^2+y^2=t
求解:y=f(x)

你检查一下你翻译的公式好像不对,我直接复制过来用,出错,可能是括弧问题。

举个简单例子,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刚才漏了最后一个w1,得出了结果,但加上w1后,就解不出解析式……

网友(点评):
嗯,是的!我这里也是这样,去掉w1可以算出来!并且除了w1其他参数都可以表示出来!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