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加工中心 求助

楼主(2013-09-03):
加工中心,加工出的工件有一些同心棒不通或同一半是怎么回事。

前几天一直做的好好的,就今早上做一个就 有问题了。工件两空都是经过精镗的,通规都会通同心棒不通。孔内也没明显的台阶,塞同心棒最后一点感觉很明显,就像有台阶的感觉。我还是个新手,这问题还还是第一次遇见,请大家帮帮忙,说说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3-9-7 12:18):
下面我发了张图,大家看看。

网友:
你的工件是什么尺寸,如何装夹。
还有此工件的直线度是什么要求。

网友:
这个不懂。。。。只好路过

网友:
程序问题,你设置的程序原点的问题,第一个原点经过旋转180度后和第二个原点不重合

网友:
检查刀具是否破损,还有下刀进给速度和转速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空加工时,装夹不稳

网友:
相对精度不够,装夹力不够跑位,

网友:
看样子直线度不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1 装上好打表,轴向径向都打一下,也许已经差了好多工装动掉了。
2 检查下道具,是否开粗的磨损过多导致切削时力太大  工件有松动,还有好些原因最好上图

网友:
估计是工件加工时推拔了,也就是内孔径合外孔径不一致!

楼主:
换一把长一点的刀又可以呀

楼主:
这就是问题

大家看看

网友:
同轴度不行,机床转一个角度是有误差的,最好打一下表

网友:
如果是 1刀过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镗 就要打表      以一个为准  另个程序里偏打表的值就好了   X Y都要

网友(2013-10-07):
1、先检测下工装精度
2、再检测下机床精度
3、检查下刀具
4、检查程序

网友:
2孔同心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