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扫描切除画螺纹的一点意见

楼主(2013-09-04):
大家好!
夜很深了
关于扫描切除画螺纹的一点意见,如题
今天晚上是看三维网有个帖子,介绍了这个螺纹画法,
既然要画出实际轮廓,那么就要精益求精
主要说两点:
1、以三角螺纹为例,螺纹牙型手册里是有的 H=根3/2  × P,牙顶削去1/8H,牙顶削去1/4H
这个就好比车床车螺纹,螺纹车刀是一个60°的片片,进给是一点一点加的,一般2.5的螺距要分两刀(我画了个M18的螺栓)当然了,分几刀我们做三维的不用管,最后是要剩1/4的,(进给0.5413P,这个数是车床师傅教的,至今还记得)这个就是做扫描截面的时候要注意,而且推荐牙顶和牙底都用公式定位好
这一点做好,就不会产生零厚度实体造成无法扫描
2、几个细节。
从哪里开始切除:车螺纹的时候,是先对刀,然后轴向后退一定距离,调整进给量,然后自动走刀。自动走刀的开始处就是扫描切除的开始。所以应该降圆柱断面平移一个距离做参考截面,开始生成螺旋线。当然,螺旋线的始端也是与扫描截面重合的。
收尾:如果有螺纹退刀槽,这项跳过,相同螺距的螺旋线即可。如果没有退刀槽,一般螺栓是没有退刀槽的,你见过有退刀槽的标准螺栓?那么就要使用变螺距螺旋线,将最后一圈螺旋线螺距放大2倍。这个螺距其实是螺旋线的圆的直径。这就好比你车螺纹的时候,眼看螺纹车到根了,要眼疾手快退刀然后停止自动走刀一样。退刀,就是变螺距螺旋线。

网友:
楼主对螺纹标准的理解有点片面。
请注意D1、d1为内螺纹基本小径和外螺纹基本小径表述中的基本两字。
螺纹配合应为螺旋面,不能以柱面。楼主的造型不能说错,但真要精益求精,外螺纹的小径尺寸就不能用基本小径的。
车工车螺纹时,不会用三角形截角,而用尖端圆角的刀一样道理。

网友(点评):
用圆弧刀尖,实际加工出来的不是标准螺纹,是MR或者MJ。大虾你级别高,说话要注意影响哦。

网友(点评):
大侠教育的是,多多学习

网友(点评):
谢谢itwotwo 博士指教,只是还没有明白错在那里。如果方便,可否请具体说一说MR或MJ。

网友(点评):
哪冒出来个毛驴?居然敢在彭老师面前耍车刀!!

网友(点评):
小楼听雨这个点评非常不好。

网友(点评):
谢谢itwotwo 社友指点。MR螺纹是俄罗斯标准,MJ则是把英制螺纹公制化。它们和国标螺纹的形状差别在规定了内外螺纹的牙底是圆弧。

网友(点评):
国标的源头是原苏联标准。国标普通螺纹旧标准,好像也有把外螺纹牙用圆弧连接的建议。

网友(点评):
现在的国标普通螺纹形状示意图,虽然d1外螺纹基本小径用直线表示,但精度公差有很大的负值,并且没有规定其形状,那么将其制作为圆弧,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直不知道螺纹退刀的地方怎么画,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其实不光标准三角螺纹,其它非标螺纹,如梯形、圆弧等螺纹也可画出

网友:
楼主高人,,,,,,半夜还为机械行业添砖加瓦。学习学习。

网友:
个人感觉没必要做这么精细啊,不然装配起来占资源,投影效果也不如装饰螺纹线。
可能就是应力分析的时候,可能数据更接近,但是也用不到。
但自己练练,倒不错,相信没几个能画成LZ这样的。

网友:
对于这种直径不是很大又没有退刀槽的,直接手动快速退刀即可,没必要那么复杂

网友:
还是很好的,最螺栓还是很等的,

网友:
学习了,能加深对螺栓的理解

网友:
不是太懂,路过

网友:
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强淫,非要把个螺栓扫描切除得跟实物一模一样不可,设计一台机器,螺栓少说也好几百个,还要不要睡觉?那电脑得配多少银子的才能转得过来?

网友(点评):
纯技术讨论,实际需要中酌情考虑

网友(点评):
楼主的本意俺是理解的,楼主的功夫也值得在下再学三年,在下只是对目前手上堆成山的方案与公司电脑反应速度不成正比,有点生气而已

网友:
sw画螺纹是最麻烦的

我一般就是直接画一个示意线,然后用标注说这里是什么什么螺纹

网友:
螺纹每次画都要查,记不住

网友(2014-07-31):
有学习了一种技巧 谢谢了

网友(2015-03-24):
学习了!虽然没懂

网友(点评):
哪里没懂?

网友(点评):
除了文字,哪里都不懂。。。不懂螺纹、不懂画图、不懂各种机械经典

网友(点评):
那时候没有点读机。。哪里不懂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