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上气压传感器装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

楼主(2013-09-04):
       最近设计一套夹具(10工位),为了防止零件没有放到位损坏刀具,希望在夹具上设计一个压力传感装置来自动检测零件是否安防到位。我们的想法是在零件基准面与零件底座接触的地方留一个小孔装气压传感器,然后将传感器与加工中心的系统连接,这样零件没有放好时加工中心不能启动。目前这是个想法,对于传感器放的位置和传感器选择上没有实际经验,希望社区里有经验的大侠提点宝贵意见,不甚感激。

网友:
特意百度了下,气压传感器用于测量气体的绝对压强。主要适用于与气体压强相关的物理实验,也可以在生物和化学实验中测量干燥、无腐蚀性的气体压强。
和你需要的“零件是否到位”好像没关系啊
你应该选择接近传感器,光电式反射的, 如果有空间可选择对射的

网友(点评):
大部分数控机床夹具都是采用气压传感器检测的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有这种夹具的照片吗?

网友A:
气压传感器达不到你的要求呀!光电传感器是可以的。光纤。
探针应该也可以。

网友(点评):
我们厂机床是采用气压传感器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传感器达不到你的要求呀!光电传感器是可以的。光纤。
探针应该也可以。

光电传感器考虑过,但是考虑到加工的时候用水加上碎屑,所以没有考虑!

网友(点评):
基恩士有一款在你说的环境下用的光纤,可以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光电传感器考虑过,但是考虑到加工的时候用水加上碎屑,所以没有考虑!

还是挺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传感器考虑过,但是考虑到加工的时候用水加上碎屑,所以没有考虑!

基恩士有一款在你说的环境下专用的光纤,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B:
fifochl  Magic_Comb 社友,能否传点相关气压传感器照片资料,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fochl  Magic_Comb 社友,能否传点相关气压传感器照片资料,学习下

我自己现在还在摸索阶段,所以我在想大侠们求助啊

网友:
夹具上装气压传感器,好像确实对于工件能否安装到位没有什么关系吧!就像楼上高手说的,装上光电传感器,接近传感器等会好些!或者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防错装置,即不装到位就安装不上!